sentaurus2013 tecplot绘图区变黑,库里缺少svisual

楼主(2017-09-05):
在centos6下用sentaurus2013版本时tecplot一开始绘图区显示正常,但是只要一点击绘图区,该区域就变黑,无法恢复,使用带有svisual的例子时提示工具库中没有svisual,换了sentaurus2013的版本依旧如此。
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同问,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怀疑是centos 6的库没有装全

网友:
还有一个就是license的问题,好像是没有svisual这个feture

网友(2018-09-22):
lz,变黑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