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SV中调用C

楼主(2017-09-05):
跪求大神帮忙想在SV代码中调用C的一个function,已经在SV中使用import “DPI-C”  context task ... 的当时导入, 但是在SV中用fork..join调用时出现了如下错误:
** Fatal: (vsim-3743) DPI task 'dual_do_prp_hwa_descp' returned non-zero value indicating disable when thread was not disabled.

在C function的末尾加了打印, 已经看到了打印信息

有没有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跪求解决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import ... task改成function试试呢,并且让C的函数最后返回0

楼主:
回复 2# chenfengrugao 多谢, 但是我需要在c function中对寄存器进行读写,定义成function应该会compile error吧

网友:
就是说你的C function会占用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我把这个c function 放在.c 里调用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通过SV DPI调用就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