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块xilinx k7之间用光纤相连,用ibert测试误码率

楼主(2017-09-05):
两块XILINX k7的板子,两块板子上的sfp用光纤连接,利用ibert测试误码率,发现速度设成1Gbps和1.25Gbps的时,误码率达到10E-3,但是奇怪的是,速度设成2Gbps的时候,没有误码,由于现在系统要求只能用1.25Gbp或者一下的速度,所以现在很困惑,第一次搞光纤通信,不清楚为什么1G的速度不能用,反而是2G的速度可以用,请给为大神解惑

楼主:
求助啊,各位大神

楼主:
ibert设成2.5G的速度也正常工作,但是设成0.5G就直接显示QPLL NOT LOCKED

网友:
检查调用的 serdes是 GTX还是GTP,他们对速率的支持是不相同的;
检查板上 LTU 或FPGA内部的 PLL,恢复时钟/参考时钟的频率,并且查看 lock信号的值,确保 LTU或PLL工作正常;
测试眼图,确保不同的速率都有良好的眼图,这也会影响误码率的。
以上只是一些我个人的见解,具体情况还需你自己去分析和查找。

网友(2018-04-15):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