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问题(nanosim)

楼主(2017-09-06):
小弟现在用后仿的网表,用nanosim对mipi跑仿真,网表应该没问题,之前用hspice跑起来了,但hspice太慢了,跑了200多个G,还没跑完,所以就想拿nanosim跑,但在跑的时候,发现问题,问题我贴出来了,大家帮我看看,因为后仿的网表是flat的,所以我把mipi_io_top前面的.subcket和后面的.end去掉了,这样才可以告诉nanosim,这个mipi_io_top是顶层模块,但是这样做的话,报错了,cannot locate model "avdd"  然后我试了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在.sp文件里面,直接申明.optrion top module = "mip_io_top",原有网表不变,这样的话,也会报错,错误是no matching bin could be found in instance "mxi102_m1",两种方法都不行,请问大家知道这里应该咋样弄吗?咋样才可以使用nanosim跑后仿呢?

网友:
建议根据错误信息追踪一下到底是哪一行网表有问题,比如
cannot locate model "avdd"  :  不能定位模型“avdd”; 通常avdd是节点名,为什么它把avdd当成了模型?到底是哪行的网表的“avdd”造成了这个错误?

no matching bin could be found in instance "mxi102_m1": 为什么它说这个用“pch_33”的管子没有匹配的bin?找到这个管子的网表,看看有什么异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半天,没啥错啊,就是一个简单的3.3v的管子,源漏栅衬底都有呢,您能看出啥问题吗?如果另外一种,我直接去掉.subckt和.ends以后,avdd咋会是model呢?我把所有的avdd的也都贴出来了

楼主:
还没解决,有大神知道这个可能是啥问题吗?自己顶一顶这个问题....帖子沉了...

网友:
"把mipi_io_top前面的.subcket和后面的.end去掉了": 如果我没看错,你只去掉了.subckt这个关键词,这样是不够的,需要把整个subckt的head去掉,其中包括
.subckt subcktName Pin-list
就是下面这些行都要去掉
建议仔细读一读hspice帮忙文档中有关语法的说明。

网友:
只去掉.subckt这个关键字后,第一行的第一个词以m打头,被当做了MOS管调用,mos管的调用的语法是“mxxx d g s b model",所以第一行的6个词”AVDD“被误认为是mos管的模型名了,所以报错了。
至于第二种方法,可以试试先注释掉报错的那个mos管,看看是否会报其他错误。如果还报类似的错误,可以试试检查一下pch_33这个模型是否支持l=0.4u, w=2u这样的尺寸。也可以试试单独做一个网表,里面就这一个管子,看看是否会报错,这样网表简单,容易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这个问题,按照您说的方法解决了,中间耽误了一点时间,写了一个perl小脚本,所以回复的晚了,非常感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