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网表问题

楼主(2017-09-06):
请问什么是spice网表,它与Verilog网表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spice里看到的是mos管级别的。verilog还是dff,mux,and, xor级别的。

verilog网表可以由nettran或者v2lvs转成spice网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提个建议:你要把具体的report贴出来方便大侠debug,另外你的layout cell name好奇怪。。。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修改port 问题,port数必须一致   然后修改instance问题
   最后修改 net 问题

    Debug  LVS 顺序大概就是这样,具体怎么修改看LVS report,根据report中的error 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大神,这个该怎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