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是timing window?

楼主(2017-09-06):
各位大牛,
      小弟遇到timing window的概念,不知道是什么,哪位大牛帮忙解惑,谢谢!
      还有就是这个概念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个人理解:
信号最早到最晚的跳变范围即为是一个Timing Window, Timing Window width=最晚信号跳变时间-最早信号跳变时间。一般在计算IR_drop的时候需要timing window的信息,如果信号都是在同一段时间内跳变,也就是说timing window重合部分很多,那么动态压降将会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

网友:
还有在分析SI的时候,主要考虑的就是timing window,只有在这个区间的串扰,才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