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so

楼主(2017-09-06):
求助大神,Virtuoso的界面中,Layout 和  Layout  Turbo 和 Layout XL  分别在什么方面应用,是不是都需要单独的license?

网友:
layout XL在schematic和版图对应的情况下会使用,而且现在615版本往上,画模拟版图或者全定制版图一般都用的是layout XL,而不是layout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