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 画layout 生成的via重叠后不可区分

楼主(2017-09-06):
环境是IC61
在layout里面用O产生的孔,如果和其他层的孔重叠了,就再也挪不开了,只能这两层孔一起移动,求问该怎么操作才能不粘到一起。

网友:
IC61的界面上,图标栏有一个stack的套孔图标,或者在编辑的菜单栏下面找,关闭设置就可以了,我目前用的51,没法截图给你看,你先试着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然,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也是用的6.1.6,我的窗口上面没有看见有图标,没有找到在哪里有stack,可以说详细点吗?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Options > Selection > VIA Stack 去掉勾选
   或者找Options toolbar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找到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把套孔的图标关闭了,选择的时候可以选择到其中一个孔,但是如果移动的话就是两组孔一起移动,请问这种要怎么解决呢?谢谢了~

网友:
O  的时候就不要用stack 这种方式
O 完F3 就能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