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动态数组参数传递

楼主(2017-09-06):
请教大神个问题:

【路人】Apple 2017/9/6 11:27:18

logic[`AXI_DATA_WIDTH-1:0]        rdata_array[];
rdata_array=new[arlength];
read_data(clk, araddr_s, rdata, rlast, rvalid, rready, rdata_array);
ref        logic[`AXI_DATA_WIDTH-1:0]        rdata_array[];

【路人】Apple 2017/9/6 11:28:03

我这样定义了一个动态数组 用task中ref来引用 但是总是报错误

【路人】Apple 2017/9/6 11:28:17

ERROR: [VRFC 10-395] cannot assign an unpacked type to a packed type [F:/posture_rec/posture_recognition/posture_recognition.srcs/sim_1/new/axi_file:///C:/Users/anpingbo/AppData/Local/Temp/%25W@GJ$ACOF(TYDYECOKVDYB.pngbus.sv:163

]
11:28:42
【路人】Apple 2017/9/6 11:28:42

有没有做过system verilog的大神啊

网友:
cannot assign an unpacked type to a packed type

reg a[2];
reg [1:0] b;

b = a;

改行才是出路。。IC没前途。。。。。

网友A(2020-04-21):
挖个坟,我也遇到类似问题,我想要信箱传递数组,告诉我Illegal unpacked array, unpacked struct or aggregate argument type for mailbox data. 有什么方法可以在类之间传递数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挖个坟,我也遇到类似问题,我想要信箱传递数组,告诉我Illegal unpacked array, unpacked struct or aggre ...

input bit[7:0] a[],输入接口这样写就可以

网友(2025-05-19):
引用 网友A:
挖个坟,我也遇到类似问题,我想要信箱传递数组,告诉我Illegal unpacked array, unpacked struct or aggre ...

get的时候要设置一个变量作为接收

比如put(1);
get(mail_data);
如果改成get(1)则会报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