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破解失败问题求助!!!!

楼主(2017-09-06):
这是我用网上的方法生成的license文件

用lmgrd -c启动后运行到这里就停住了,不知道对不对(sssverify 显示是可以的)
然后我另外开了一个terminal启动dve后,license服务那边报出了上面图中这样的问题。

我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虚拟机VM10,系统centos6.3 64位, scl 10.9.0版本 vcs 2014.03

求大神帮看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后一个截图显示out: vt visual,是正常的,说明license已经checkout成功了。
具体打开dve或者vcs仿真报什么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记得昨天起DVE后告诉我license获得不到这意思吧大概, 放弃这个了,本身版本也太老,准备尝试一下2016.06版本的,昨天刚下载了安装包升级了VM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了虚拟机版本VM12,VCS2016/06   又到了昨天那里:

左边是启动软件,右边license服务窗口显示。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感觉是License的问题。你把下图的前4行改成
SERVER localhost 000c29d54e70 27000
DAEMON snpslmd /home/shenzg/tools/SCL/scl/linux/snpslmd
USE_SERVER

或者
SERVER icgroup 000c29d54e70 27000
DAEMON snpslmd /home/shenzg/tools/SCL/scl/linux/snpslmd
USE_SERVER

注意是localhost还是icgroup,要试一下。

另外环境变量
setenv SNPSLMD_LICENSE_FILE 27000@localhost
或者
setenv SNPSLMD_LICENSE_FILE 27000@icgroup

不行就换个license产生的工具:
http://bbs.eetop.cn/thread-619671-1-1.html

再不行就换换SCL的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改成一致了,license里面,hosts和sysconfig/network里面,环境变量里面   之前有一处不一致 然后就应该可以用了,起码DVE的界面化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chenfengrugao, for the reply
My dve is up, but I tried to run simv and got trace dump:

please help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写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tb.sv: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tb();
  reg clk;
  initial
    begin
        clk = 1'b0;
        forever #10 clk=~clk;
    end
  initial
    begin
       #100 $finish;
    end
endmodule

再用vcs -full64 -debug_all -R tb.sv来仿真试试。

网友B: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chenfengrugao, for the reply
I tried:

vcs -full64 -debug_all -R tb.sv

and got "Execution of simv exited with code 1"

it looks compiled OK, but simv part crashed, please see attached screen capture simv.txt (6.22 KB , 下载次数: 17 )

网友(2019-07-25):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chenfengrugao, for the reply
I tried: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Execution of simv exited with code 1",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