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在谐振点出噪声系数出现尖峰

楼主(2017-09-06):
在小信号下,NF和SP仿真出来的几乎相同,而随着输入功率的加大,在谐振点附近的噪声系数急速上升,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一个普通的源极退化电感低噪声放大器,带cascode管的
谢谢了

网友:
信号很大的时候,还在乎噪声?一般来讲,大信号应该关注电路的线性度

网友(2020-05-26):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SP的NF看起来比较正常但是,PNoise的NF会在输入频率处有一个尖峰,感觉Pnoise的尖峰是因为把闪烁噪声给混到输入频率上了?
PSS输入的RF为5.85GHz,-20dBm,Pnoise就会提示该点的闪烁噪声太大了,被忽略掉了。我仿真在这一点附近的NF快到14dB了,照这个趋势,中心的NF肯定更大。
难道是因为-20dBm的输入太大了吗?
在仿真Mixer的时候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用QPnoise,RF加一个-30dBm左右的blocker,然后LO正常加,最后IF的附近的NF会恶化到三四十dB。不知道这样仿真对不对。

网友(2022-04-09):
想问下为什么在谐振频率会存在噪声尖峰啊

网友(2024-01-04):
应该是大信号情况下的噪声折叠问题,最近也在关注大信号LNA的噪声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