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关于redhawk 的vectorless

楼主(2017-09-06):
在redhawk中的dynamic analysis 中有vectorless的选项,这是什么意思,做什么用的,加与不加有什么区别?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2018-04-03):
dynamic analysis分为基于vectorless的分析和基于vector:
基于vectorless的分析就是不用测试向量采样赋值,而是先计算出每个power domain的voltage 和toggle rate(一般用ptpx计算),再赋值给需要做分析的power domain。一般由toggle rate或者BPFS对power domain赋值。
基于vector的分析,就是利用测试向量采样赋值,由前端testbench产生VCD或者saif文件直接赋值,此外也可以对部分power domain用toggle rate和BPFS赋值分析。即基于vector的dynamic analysis有四种赋值方式:toggle rate,BPFS,VCD(RTL level or gate level),saif。

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这么久了估计楼主已成大神!

网友(2018-06-06):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用redhawk产生CPM model时ground的电流为负值,是ground流向digital,还是digital流向ground呢?
如果power的电流有正有负是正常的么?

网友B:
基于vector的更准确  vectorless可以使场景更恶劣

网友(2024-10-11):
引用 网友B:
基于vector的更准确  vectorless可以使场景更恶劣

你好, 请问一下Vectorlrss 的仿真是怎么进行呢, 和vector 的主要差异在哪里?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