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输入差分亚阈值区

楼主(2017-09-06):
请教大家一下,放大器输入差分对工作在亚阈值区是否可以,相对于饱和区有什么缺陷?如果是 cascode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是否可以,相对于饱和区有何缺陷呢?

网友:
直观理解,
1.可以获得大的gm,对增益提高蛮有用,但增益波动可能也会蛮大
2、cascode类似,高阻抗,导致高增益,但增益不稳定,另抗噪声性能变差,带宽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