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原理图的两页可以画成两块电路板吗?

楼主(2017-09-06):
一个原理图的两页可以分别画成电路板吗?是否要拆开,然后通过合并版图的形式才能画到一个版图上?

网友(2019-09-02):
不明白你的意思啊

网友(2020-08-14):
能,肯定能!

网友(2021-06-10):
可以啊,作为一个项目来做,两个电路画到一个板子上,板子上V切割或者板框,就是奇怪了一点点;基本上见两个pcb拼板的多

网友:
当然可以,做成拼板方式,内部地要分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