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运放两输入端电压差比较大?

楼主(2017-09-06):
问题:        最近在做一个两级运放,接成buffer形式,低频增益可以达到70dB,但是运放两输入端电压差接近2mV,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

麻烦各位大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输入失调电压,也可能是低频增益太低,输出是多少V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电压为0.3V,输出电压为0.298V,低频增益是70dB,增益误差影响应该很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应该就是失调电压了,这和电路结构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可能是失调引入的,而且2mV偏差其实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