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dcop和dcopinfo参数求助

楼主(2017-09-06):
用短沟道器件做DC仿真,保存了dc op后可以在result browser 里面看到有dcop和dcopinfo两个文件夹,这两个类别的参数是用哪个电压算出来的,默认的电压吗?这些输出的参数可在哪个手册里看到单位和含义?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了解了,dcopinfo里面的值是默认vgs/vds组合下的算出来的值,ueff单位是m^2/V*s ,cox 可用这个参数covlgs单位是F/m^2,两者算下来KP约等于120uA/V^2,如有错误欢迎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