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瞬态噪声仿真

楼主(2017-09-06):
小弟最近在做比较器的瞬态噪声仿真,直接用spectre的transient noise仿,但是发现很耗时间,求问哪位大牛知道更加省时的方式可以仿瞬态噪声的?
感激不尽!

网友:
什么仿真器,什么版本,多一些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是用ic615版本的spectre仿,就是设置noisefmin太低,仿真就很慢,请问有没有更快捷的仿真方法?

网友(2019-05-05):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请指教动态比较器的噪声如何仿真,,谢谢

网友:
PSS + Pnoise 仿真

网友:
1: In periodic steady state analysis, there is a “gain” between input and output in exponential region
2: Gain depends on when on rising exponential waveform periodic waveform  measure
3:Noise measured at output using PSS analysis can be divided by “gain” to get equivalent input noise

网友B:
<PSS + Pnoise >simlution features
(1) Faster and More Accurate than Transient Noise Simulation Approach
(2) Noise Summary Available Shows Sources of Noise
(3) Starting frequency and ending frequency can be specified (similar to an AC analysis)
(4) For an accurate simulation measurement, comparator most have no offset and no hysteresis

网友C(2019-08-13):
引用 网友B:
simlution features
(1) Faster and More Accurate than Transient Noise Simulation Approach
(2) Noise S ...

您好,请问您能给一个具体设置的例子吗,或者能不能麻烦给出一个Pnoise仿真比较器噪声的教程。论坛里的教程都是关于其他模块的Pnoise分析,对比较器Pnoise分析的比较少。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您能给一个具体设置的例子吗,或者能不能麻烦给出一个Pnoise仿真比较器噪声的教程。论坛里的教 ...

sorry, just google, I have no time

网友D(2020-09-07):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您能给一个具体设置的例子吗,或者能不能麻烦给出一个Pnoise仿真比较器噪声的教程。论坛里的教 ...

你好,你得动态比较器噪声的pnoise仿真有没有仿真出来?有没有资料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得动态比较器噪声的pnoise仿真有没有仿真出来?有没有资料呀

论坛里搜
dynamic comparator noise and metastability simulation techniques

网友E(2022-05-29):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搜
dynamic comparator noise and metastability simulation techniques

他这个要搭电路嘛我按视频来一直不对。电路给了比较器vdd gnd clk 其他都没给
输入要给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这个要搭电路嘛我按视频来一直不对。电路给了比较器vdd gnd clk 其他都没给
输入要给嘛
...

要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