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ATPG debug

楼主(2017-09-06):
在做ATPG DRC dubug的时候,通过tessent 打开 有DRC Error的电路结构,电路节点处出来0 1 状态,还会有XXX 、SSS状态。XXX状态表示不定态,那SSS表示什么?求大神指点。

网友:
表示可以trace通过这个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DRC時是檢查電路shift mode下能否正常運作
所以SSS是表示shift path是可以scan trace正常的地方

楼主(2017-10-12):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