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版图,保护环怎么加,是一个器件加一个,还是全部只加一个保护环????

楼主(2017-09-06):
保护环怎么加,是一个器件加一个,还是全部只加一个保护环????

网友:
只要管子的类型是一样的,功能差不多的,就可以全部一起加;如果是敏感的器件就单独加。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些比如反向器之类的不用加环。

网友:
要管子的类型是一样的,功能差不多的,就可以全部一起加;如果是敏感的器件就单独加

网友:
看desienger需求。一般一类管子圈一个就可以。需要double 、 triple guarding的话,desienger会告诉你。另外工艺上也会要求某些device要有一定宽度的guarding。

网友:
正常情况下,几个数字单元放在一起,会加一道隔离环(P管放在N+环内,N管放在Psub上),有时候数字工作区的单元也就上下加一条很长的sub环,接到电位就可以;模拟模块的话,相同类型的管子也会放在一起加隔离,高压或者敏感的器件除外,ESD、switch之类的一般是单独隔离开的,这个具体问题你要和设计电路的人沟通。

网友:
说得再多,还是It depends
初学者遵守所有规则和设计指南为的是不出错!经验者能省则省为的是面积!慢慢来吧

网友A(2022-10-16):
同问,这个环加上去之前需要设置什么吗,还是直接用Create-Multipart Path就画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这个环加上去之前需要设置什么吗,还是直接用Create-Multipart Path就画上去? ...

在CIW那边的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 - Guard ring 可以设置保护环的大小间距层次等并保存为一个文件,在Layout那边可以轻松调用。

网友(2024-09-02):
double guarding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