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仿真求助

楼主(2017-09-07):
各位大神,小弟现在在做运用Synopsys 工具的仿真。现在希望通过仿真模拟获得网表中所有node的值(包括wire和output)。目前使用的软件有design compiler, TetraMax 和VCS。 请问有没有办法可以实现?
谢谢。

网友:
VCS仿真,VERDI观看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请问VCS可以获得电路中所有node的值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verdi只是个查看波形的工具,首先得在VCS里生成波形,大概是$fsdbDumpfile, $fsdbDumpVars,具体你百毒下吧,可以生成所有信号的波形,也可以仅仅针对某一信号的波形,自己设定$fsdbDumpVars的参数,如果信号量过多可能影响仿真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大神 我先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神是否能获得线路的逻辑值了? 比如说wire N1, N2, N3, N4的值用 0001,0100 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