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流镜可以从1u拷贝到10nA么?

楼主(2017-09-07):
如题,假如1u的精度是可靠的。有人做过实际流片的没,谢谢了。

网友:
自己考虑下漏电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其实我用ull的工艺做过,1nA的电流镜

楼主:
谢谢关注,回头仔细看看漏电。
回复 楼主:

楼主:
谢谢关注。 我是常规工艺,ULL工艺做1nA?不敢想啊,流片可靠么? 这么小也没法测试验证吧?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精度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测试单个电流镜,是在一个rc振荡器中的电流镜,有很多个。整个振荡器工作正常,是颗量产芯片。   ull工艺几乎没有漏电

楼主:
谢谢回复,能量产太牛了。
片上时钟知道点,1nA用在rc震荡中的,做的面积很小、功耗很小、频率很低吧?  1nA很容易受到抖动和噪声的影响吧?
方便多透露点么。谢谢。对了,rc最后的测试精度能到多少呢。

回复 网友A:

网友:
只是里面的有些个电流镜的电流是1nA,整个电路的总电流还是有30uA

网友:
特别小尺寸工艺就不说了,大尺寸工艺下,10nA工作电流的晶体管工作状态本身就保证不了复制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