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itch在版图中的意思

楼主(2017-09-07):
现在在自学画版图,但是感觉好多专业词汇不太懂,查词典也没有准确的释义。比如pitch有知道的大神可以指点一下吗?pitch是指什么?

网友:
数字单元自动布局布线,需要建基本数字单元,会用到pitch,关于pitch的定义也就是网格,网格的宽度和高度是根据铝宽和通孔的最小值计算的,按照铝线的走向,确定pitch的大小,建单元时画在pitch内,满足half规则,后期布局布线会更加规范。

网友:
Pitch在模拟版图里较多出现在表达PA距离,对于相同器件,等于中心距,或者是器件宽度加间距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device中心距离,比如2个mos横向放置,它们左边或者右边有源区的距离,2个poly中心的距离等等都相同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