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套筒式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7-09-07):
我简单地搭了一个套筒式的运放,为什么相位曲线会出现一个尖锐的折线。是零点造成的吗,如果是,该如何避免呢?

套筒式运放

套筒式运放

波特图

波特图

网友:
仿真精度好像不高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相位掉下去的地方太陡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对于这个电路来说,这是个零点的问题嘛?如果是,该怎么改动才能解决呢?

网友:
是个零点
你是一级运放吧??怎么仿的??前两张图看不清楚,怎么会出这么个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个一级运放进行交流增益仿真啊,怎么仿的意思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级运放仿出三个极点和一个零点,我也是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由于那一个低压电流镜负载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面是我的交流仿真电路

这是我的交流仿真电路

这是我的交流仿真电路

网友:
对于这个电路,不是零点的问题,把输出电容加大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负载电容?增大之后,除了相位和增益带宽出现了变化,这个折线依然显著

网友:
靠得比较近的零极点 和共轭极点对光看幅频相频曲线是看不出来的,用PZ分析可以知道哪里有。电流镜负载单端输出有这么多零极点很正常,书上有专门讲过,好像是抵消了还是可以忽略。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流偏置可以这么共用?电源电压有波动就不适合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吧,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和这个没有关系吧

网友(2024-07-05):
也遇到了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