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 stream in时 array变散?

楼主(2017-09-07):
将gds数据stream in库里之后,发现原先array的数据都变成一个个的instance了。
stream out时有勾选option-convert the simple Mosaic to array
而stream in 时 没有选 convert array to the simple Mosaic.
有遇到这种情况的么

楼主:
顶一下,工作环境是51

网友:
据cadence的AE讲这个就是这样的,61里推荐用fluid cell?和工艺结合据说更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61开始淡化array功能,Group 功能就应该您说的fluid cell。但是用51时array功能还是很好使的,不知道哪里设置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