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图像Bayer模式下寻找最亮点

楼主(2017-09-07):
现在需要寻找图像的最亮的点,图像的格式是Bayer RGB模式。第一步是不是需要转换为灰度值,进行比较?转换的公式是怎样的啊?

网友:
没找过亮点。
应该是要先转换为灰度图,转换格式还是百度吧。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以2x2为单位,算最亮点,rgb的每个点的权重的不一样,绿色是最亮的,具体的权重可以参考YUV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