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6.1.6自动下VIA问题

楼主(2017-09-07):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小问题
virtuoso 6.1.6里面自动下VIA
LAYOUT上有一片METAL,但是有斜边,我用自动下VIA的方式发现它在斜边的那个三角处它就不下VIA
我要怎么操作可以使它在那个地方也下VIA,做到彻底打满

网友:
用的是6.1.5

网友:
以前51版本自动打孔,必须是画path的情况下,才能自动打孔,斜边的情况,软件可以那么智能化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virtuoso不知道有没有这么智能,我此前的公司因为是台企,用的是正版laker,公司让软件公司做了很多修正,所以此前斜边处的那个三角区它能自动打VIA,虽然不能算完美到一点空间都不剩,但至少能打掉八九成的空间,所以想知道virtuoso有没有办法实现,如果通过其他方式能实现也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可能要问软件工程师能不能改进了,用过的版图软件只有virtuoso,请教下Laker和virtuoso应用的差别在哪里呢?孰优孰劣,看讨论区也有不少关于laker求助的帖子,表示小白一枚。

网友:
答案是可以!最简单的是把上下层金属都画上,或者最好单独放在旁边,生成完VIA后拷贝回去,有时候孔会填满所有你想打或者不想打的区域

网友(2018-06-06):
回复 楼主:

   请问,virtuoso6.1.6这个自动打孔的菜单在哪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o键+F3,默认是single模式,旁边Auto模式就是自动

网友:
vir6.15都可以,6.16应该不会不习惯吧,好好看看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

网友(2018-12-14):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想打在斜线上,但是我没找到skill或者快捷键

网友:
用面积来打孔,打出来的孔比自动打的空好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教下,自动打孔出来的都是默认的最小间距,可是有些工艺4x4以上阵列就要加大孔间距,自动打孔能设置间距吗

网友(2021-08-19):
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遇到了斜边打孔的情况,自动打孔只能打矩形状的,我还没找打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