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LAYOUT_XL问题

楼主(2017-09-07):
想请教一个问题,一般来说按f键,LAYOUT全显在正中央但我一些LAYOUT按f,发现LAYOUT偏了,但旁边明明没有东西
这个要怎么解决

网友:
Ctrl+d全选看看,有没有别的层次在旁边或者make cell 后按F试一下,实在不行软件退了再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全选都试过,没有东西的我有试过把有问题的BLOCK重新COPY一个新的出来,新的那个就是正常的
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办法不使用COPY的方式,在原来的BLOCK内直接解决

网友:
把所有层次显示出来看看。51 的话我有个偏方就是画一块比他大的layer 然后再删掉就可以了,不适用61。  61的话我试过在上层X下去拉一条标尺比原来的面积大然后B跳出去不保存。如果真没有东西一般是缓存的问题重启下看看。我也碰到过不注意打了个lable 或者一小块metal或者孔移到了边界。也有可能打散了某个pcell然后那层没有显示出来无法选中 把所有层次显示出来就好。不知道你是哪种

网友:
如果不是楼上描述问题,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bBOX 信息没有刷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刚才试了一下标尺,发现没有用周围应该是没有东西的,因为如果有METAL的话,LVS的ERC会报METAL float的问题,而如果DEVICE打散,遗留的话或是是什么TXT的label,按理说COPY到新的BLOCK应该这些遗留的还是会在,而现在是COPY出来的就很正常,而原来的就是用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bBOX?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我要怎么看怎么解决?
我刚接触cadence没多久,不太熟悉

网友:
可能是XL导出器件的时候同时把PIN一起导出了。 显示所有层次,shift+s搜索一下label试试

网友:
确实没有其他层次的话,我直接把整个layout移动到那个突出来的地方,在按u键撤销操作,按一下f就会发现layout在正中间了。

网友:
61环境中,在 copy电路的时候,尤其是copy电路后移动原点,经常出现这个问题,我感觉就像bug一样。

网友(2017-12-27):
Move Origin一下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有Marker Layer呢?  Delete All Markers试试

网友:
经常遇到的问题,看到大家的各种方法,以后可以试试,谢谢啦

网友(2018-02-07):
Verify-Markers-Delete All  试试~

网友(2018-06-16):
是因为生成了一些你看不见也选不到的层次
找foundry,会提供给你一个脚本,load一下就可以了
或者把layout copy到别的窗口,把这个layout删掉,新建一个再copy回来

网友:
全選後make cell,再開所make cell會是正確位置,再把它回存回原cell

网友(2020-05-23):
我试了一下,在618里面重新update components and nets 就好了

网友(2022-05-10):
你可以试一下 check Aaainst source  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