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 dummy的L一定要和器件L一样大吗 ,L可以小一些吗??????

楼主(2017-09-07):
MOS dummy的L一定要和器件L一样大吗 ,L可以小一些吗??????

网友:
大工艺问题不大 小工艺可能有sti效应的影响 希望离边界远点。比较重要的mos 还是希望一样

网友:
可以小一些,但是宽必须一样

网友:
可以小些

网友:
不需要!dummy是为了保持刻蚀时候一致性,sti或者wpe在阱边缘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