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关于技术库遇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7-09-07):
我从技术库里打开一个mom电容的版图,显示出来是图片上哪样,想请问一下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库里其他的器件都显示正常

网友:
你调用了是不是也是这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对对,调用了也是这样,请问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技术库安装不全有文件没加载。

网友:
回复 网友B:

    pdk库有问题重新导入一次试试,不行就问问fab那边

网友:
需要问foundry要register nu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