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VT corner rc

楼主(2017-09-07):
STA/postsim时有很多corner,这些corner对应了不同的PVT,不同的corner还要和不同的RC一起组合STA,
这里的RC是什么概念,RC是不是PVT一样,可以组合定义一个corner,这个RC值是工厂定义的吗?

网友:
STA中的corner指delay corner,而delay corner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cell delay corner,对应不同PVT条件下的library set,另一个是RC corner,对应互联线的rc tech file.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for the reply.
Does that mean RC netlist should not change with PVT, since RC's are all passive devices,

We know R could be function of temperature also.

网友:
STA时delay corner会按照foundry给的signoff的要求将cell lib 与rc corner组合起来,比如wcl_cworst、wc_rcworst等等,这些组合应该就是timing最critical时的情况,满足了这些corner的timing话相当于也cover住了pvt条件变化时的rc变化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