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 verilog仿真错误

楼主(2017-09-07):
求助大神,nc verilog仿真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呢???

网友:
什么鬼?还要购买主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啥  不知道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以为是悬赏的意思😂😂

网友:
应该是你的test所在文件,和sim目录不在一起,或者是你的filelist里面的test所在文件路径不对,看看是绝对路径还是相对路径,相对的话,应该以sim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B:

sim目录在哪里看啊,😨😨我们的目录可能不一样,文件夹下面只有这些文件

网友:
1、-shm test,这个test是什么?
2、我说的sim目录,应该就是你截图的这个目录。就是你执行命令或者仿真脚本的目录。或者是你打开这个仿真工具界面的脚本所在的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