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clock_uncertainty

楼主(2017-09-07):
前辈们,本人刚用DC做芯片综合,想求教在用DC做综合时,clock_uncertainty一般是设置为多少合适啊?

楼主:
啊啊啊啊啊

楼主:
没人啊,在线等啊

网友:
看你 Clock 的 Jitter 如何…
建議設時鐘週期的 1% 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感谢

网友:
综合的时候你可以设置你时钟周期的1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