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接收机的基础疑问

楼主(2017-09-08):
如果说接收机要接收-80dBm到-20dBm的信号,那么现在有用信号是-80dBm,旁边的相邻信道里有一个-20dBm的信号,假设LNA增益是20dB,MIXER增益是20dB,那过了mixer后,不是直接饱和了,后面的基带也没法放大和滤波了啊。求解,thx

网友:
LNA之前会有带通的saw

网友:
如果在一个band里面,这个LNA mixer并不会滤掉,但是后面有channel Filter,这个可以抑制邻近信道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