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综合生成输入的上拉电阻和输出的OBUFT?

楼主(2017-09-08):
请问,verilog如何写代码,可以综合成网表后,指定的输入引脚生成上拉电阻,输出引脚生成OBUT,然后下载到FPGA验证功能?谢谢!

网友:
上下拉电阻都可以直接综合生成的话,模拟IC设计就要失业啦。PAD部分在IC里面属于模拟电路设计,再由layout画出来的。如果你是用在FPGA上,可以调用FPGA里的PAD单元,不过貌似FPGA自带PAD的都不会含有上下拉电阻,自己在PIN上焊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何综合生成输出的OBUFT呢?

网友:
NET "key" LOC=P83 |IOSTANDARD = LVCMOS33 |pullup;
ucf可以定义。怎么通过verilog写,还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