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进行DFT时替换DFF为带扫描功能的DFF,是电路中所有的DFF都替换吗?

楼主(2017-09-08):
DC进行DFT时替换DFF为带扫描功能的DFF,是电路中所有的DFF都替换吗?例如用来分频的DFF也换?

网友:
都换,可以设置 set_dont_tou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谢谢答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你装的DC是哪个版本的?有没有2016版本,或者2014以后的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的是2014版,论坛里面有新的,你可以找找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安装2014的安装和破解方法有吗?我找到了2016的安装包,但是只有两个文件不知如何操作?若是方便的话,还请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抱歉,这个不会哦,用的都是公司的软件,自己没弄过

网友(2017-11-07):
都换,不过有两种:全扫描和部分扫描。手册上有,一般是都换

网友:
有些电路是不换的

网友:
可以用set_scan_element false REG命令来阻止替换
其余寄存器也不一定都替换的,compile -scan会识别电路中本来的寄存器链,只替换部分寄存器,但是没有被替换的寄存器仍然会在扫描链上

网友(2024-07-25):
有什么命令让dft的所有reg都换成带scan r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