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cie msi

楼主(2017-09-08):
哪位PCIE大神用过pcie msi , 在测试msi时候看到主机已给device分配msi对应地址和数据,但是最后把msi的mask寄存器都写1了,也就是把所有的msi 都mask掉了, 可能是什么原因? 有人遇到过么 ?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我也没做过哈,我看了一下linux的pci的驱动代码中的Linux linux-4.5.2 drivers pci msi.c
系统初始化的时候会调用pci_enable_msi_range调用msi_capability_init
这个init函数中有如下说明:

All MSIs are unmasked by default, Mask them all

balaba.....
    所以被驱动mask了....我再去看看有没有说啥时候unma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