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模拟,金属2在MOS管器件走线影响大吗,金属3和金属1交叉,之间存在寄生吗??多谢

楼主(2017-09-09):
初学模拟版图,金属2在MOS管器件走线影响大吗,金属3和金属1交叉,之间存在寄生吗??多谢各位

网友(2017-10-17):
这个要看你的器件的匹配性,速度等方面的要求了,如果器件是高速的管子,最好不要在器件上走线,至于金属3和金属1交叉,肯定存在寄生的,只是这个寄生的大小你能不能接受的问题,如果这两个信号都是普通的低速信号,应该没什么关系,如果是高速信号就要慎重考虑,这些都是要跟designer一起商量的,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