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版图中,电源线是不是贯穿与整个版图不中,是不是宽金属线?多谢

楼主(2017-09-09):
模拟版图中,电源线是不是贯穿与整个版图不中,是不是宽金属线??多谢

网友:
请问你是工艺几层金属,芯片多大 有多少个电源地,分几类/ 几组 ,电压是否一样,封装时是否接一起,ESD环路架构又是怎么样。
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 你就知道怎么做这个电源线了。
不同情况有不同做法,但都是要兼顾ESD 能力 电源压降问题 ,噪声问题,以及EOS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