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理想积分器s=0的极点为什么能稳定呢??

楼主(2017-09-09):
如题,比如对于理想积分器,在s=0有个极点,按照拉普拉斯变换,s=0的极点对应的不是u(t)吗,无衰减,一直不收敛啊。。复杂点的比如二、三型补偿也会在分子出现个s项,即s=0的极点,不是很栋,请各位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积分器开环用的话是不稳定的呀,一个dc进去就积到天上去了。可能大家都是在闭环中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闭环为什么稳定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积分器不是u(t),是V(t=0)+t*u(t)吧
   积分器积一段时间就关掉reset。   或者在输入端减去一个量,形成负反馈,例如H(s)=1/s,负反馈后变成H(s)/1+H(s),即s/(1+s)。

信号与系统和模电书上应该都有讲。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解答,你的意思是闭环下没有s=0的极点,但是有的电路闭环下的闭环传输函数也会有s=0的极点,比如三型补偿,这种怎么解释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目前还没有见过闭环有零频极点还能稳定的电路。
百度了解了一下I、II、III型补偿,也都是指的开环,会有一个零频极点。找到的应用,就是这个链接的第七页 https://wenku.baidu.com/view/9fa ... f33025.html?re=view也是用作负反馈补偿。
闭环之后零频极点就抵消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看你分享的文档上面闭环的system的gain曲线,都是从0就开始下降的,相位也是上来就是-90°,说明闭环也有个0处的极点的,我看有的解释是说0处极点是DC值,小信号是交流, 频率大于0,所以不会引起不稳定,,感觉不对啊,难道不符合拉普拉斯变换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看到的system gain还是loop gain吧,不是closed loop gain。   分析closed loop system一般是分析loop gain。open loop gain和loop gain之间差一个反馈系数,而closed loop gain曲线反映出来的信息没loop gain直观。

楼主:
回复 网友C:

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