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finesim 混合仿真 中A2D出错的问题(大于电源电压时不定态的定义)

楼主(2017-09-09):
最近使用finesim做混合仿真,发现了一个问题搞了很久绕不过去,求助各位大神:  A2D中定义了VL  VH 也就是逻辑0 1的电压阈值。电源电压是1.8,所以分别设为0.9 0.91.
但是当电路中有过冲(比如时钟电路)导致电压为负值(-10mv)或者高于1.8(1.82)时,数字波形会出现不定态,这种情况可能导致逻辑错误。
原本以为高于0.91就认为1,但其实是0.91<voltage<1.8才认为1,
请问有没有人用过这个软件,或者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请不吝赐教。

网友:
finesim 設定finesim_vdd=1.8 去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