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ate,cell 和area的关系

楼主(2017-09-10):
各位大神,最近看论文,有的论文在比较电路性能时使用的参数各式各样,有的用gate比较, 有的用cell,有的用area. 但我用DC综合以后的area-report中只有cell和area,看cell的值貌似是报告列表中基本单元子模块的数目,且每个cell的area都不同,既然这样,我觉得针对一个问题用cell做比较时不对的。如果综合时使用的是同一工艺库下,个人感觉用area做比较应该是比较适当的.  但有些论文中又用gate来比较。问题一:不知道gate怎么导出来的 ;  问题二:对两种工艺库下综合出来的gate,有没有可比较性。

期待您的回答,非常感谢

网友:
area是最准确的,毫无疑问,它是具体工艺下的实际面积。
gate是一个估算值,就是将area除以同工艺下的两输入与非门面积,从而换算得到一个所谓的大概门数。所以,门数适用于不同工艺下的大概面积对比估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Dear Jack, 非常感谢哦,终于解决了我的疑问!

楼主:
@Jack,如果我使用0.35um的工艺库,我应该在那个文件中能找到2输入NAND的面积参数,我用的90ns,在typical.lib中,但我下了好几个所谓的0.35工艺库都没找到这个参数,麻烦您指点,或者如果您知道这个数据,麻烦您告诉我可以吗,谢谢。我需要把0.35um中的面积转换成gate 数目,但我找不到2输入NAND的面积的值,晚上搜了一个是38.88,也不知道是否精确,谢谢啦。我不知道如何赞赏,呵呵。。有机会请你吃饭

网友:
foundry提供的.lib文件中,找到NAND2的cell,area项即是。

网友(2018-04-18):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用的SMIC的library,库里面两输入与非门的面积是4个site值,但是我用reportGateCount报告出来的gateSize是3个site值,那是不是reportGateCount报告出来的gatecount值不可参考,需要用总的area除以4个site值才是真实的gatecount数据。期待您的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