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欠压保护电路中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7-09-11):
各位,问一下,连接在反相器输入和输出端的那个M23的原理和作用,

收藏分享

ET2017:NB-IoT产业峰会(9月20日 上海站)开始报名及招商
回复 引用 编辑

使用道具

网友:
回复 楼主:

   M23和M24其实是一样的,加了一个M23是提高了反相器上拉速度,同时也改变了反相器输入阈值。

网友:
带来迟滞效应的正反馈,避免上升出现毛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反馈可以理解,那个毛刺怎么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拉速度可以理解,而对改变阈值的理解是,如果inv输入从低上升,那么输出从高下降,而加了一个M23,当输入很小时,输出就可以下降到使M23打开,提高了上拉能力(与没有M23的情况相比),这样的话,那还有一个问题,输入从0到1时,相当于给inv的输入端寄生电容充电,如果输入从1到0时,此时是不是就需要比较器输出端的下拉能力强一些,因为M23相当于一个上拉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