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1技术库转61问题

楼主(2017-09-11):
大家好,有个疑惑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

FAB提供给我们的PDK是基于51系统的。但是我们的电路喜欢用61仿真,说是快。
所以我们就使用61下的 tools / CDB to OpenAccess Translator来将51的技术库转成61格式。
拿这个新的61技术库画layout,暂时没有发现问题。
请问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隐患?
谢谢大家!

网友:
如果PDK 设置定义函数比较简单是可以兼容的没问题,如果是复杂的定义,使用前还要加载文件那种就要小心了。

网友:
如果只是test 可以试试。
如果是做正经产品的 需要把这个存在风险评估进去,一旦有问题 就有可能需要改全部的MASK.
从产品角度不建议你们自己转,如果是完全没问题的。问什么厂家不会自己提供呢?
想好了 是不是坑哦。要不然是要交学费的

网友:
让fab 给你61 的库,自己搞什么搞

网友:
我们做了类似的事情,Cadence不建议直接转,但是没有提供61的PDK。然后现在流片出来有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坑。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再跟FAB确认下吧。

网友:
胆子大的可以搞,没出问题回来说一下,

回复 网友A:

楼主:
再问个问题,61导出来的GDS和51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2018-11-08):
请问是怎么转的啊

网友(2019-03-28):
问下,已经专程61的电路,后面想转回51可以吗,怎么个转法?

网友:
foundry现在都会默认提供一套61和51的库,没有的可以直接问foundry要,自己改的风险极大,一旦有问题,那学费可就不少了!一旦失败,就会导致产品的周期变长,得不偿失

网友(2023-04-25):
没有采用该方式做产品,理论上应该没问题,该有的验证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