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三级环形振荡器

楼主(2017-09-11):
请问这个电路有问题吗?电源一起来,三个反相器的节点都调到保持平衡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一开始也设置了仿真初始状态为0,还是会稳定在直流。感觉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把噪声给加进去的仿真方法啊?

网友:
提高点精度,应该就可以

网友:
method=traponly
减小仿真时间  估计1-2us就够了  就3级inv  频率没那么低

网友(2017-11-09):
三个p管尺寸设成不一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2018-02-24):
提高精度久可以了,设置maxstep=10p,就可以起振了

网友:
加一点电流噪声

网友(2021-08-10):
感谢分享,如3、6楼前辈所言提高仿真精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