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FPGA寄存器初始化的有感而发

楼主(2017-09-11):
对于寄存器的初始化个人最近有些问题提出来供大家探讨一下:正如大多数开发人员所提倡的,寄存器应该先初始化之后再进行其他操作,但现在问题是:如果某一个寄存器不进行初始化操作,我只有在它被幅值为其他值之后才使用,那么这个寄存器还有初始化的操作必要么?
可以讨论一下,说出必要或不必要的理由。

网友:
回复 楼主:
good

网友:
数据通道上的寄存器 常常省略 初始化
控制逻辑寄存器, 保守点,需要初始化。
个人观点,比较笼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我一般也是这样做。
楼主仿真的时候看一下,没有必要初始化的就不用了,减小复位信号的扇出。

网友:
过来观摩学习下

网友(2021-04-13):
这个要看具体应用吧,有些应用需要有初值的,就需要对寄存器初始化;有些应用对初值不敏感,没有必要对寄存器初始化;还有就是如果用modelsim仿真,有些情况下,不给初值,看不到仿真结果。

网友(2021-05-22):
寄存器是否初始化以及初始化到何值,取决于你的系统设计的需求。你能保证自己控制所有寄存器的值在使用时是正确的即可。但在一个大型设计里,特别是多人参与开发时,这一点很难保证。所以一般要求在上电之后,复位FPGA内部所有寄存器,使得系统进入一个安全的,确定的状态,然后开始运行。
现在Xinlinx的FPGA上电之后会自动将所有寄存器复位至0,除非有特别要求,不用特别操作。
Intel的FPGA没有这个机制,不过提供了全片寄存器复位的引脚以供使用。

网友:
赞同3楼的观点

网友:
9楼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