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完ncsu PDKs以后,layout的时候不能进行DRC,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9-11):
我安装完virtuoso 以后,安装ncsu PDKs,layout的时候发现不能进行DRC,是什么问题?出现的错误是: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prependNCSUCDKInstallPath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opt/PDKs/ncsu-cdk-1.6.0.beta/lib/NCSU_TechLib_ami06/divaDRC.rul" at line 1820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string*"
Errors exist in the rules file "/opt/PDKs/ncsu-cdk-1.6.0.beta/lib/NCSU_TechLib_ami06/divaDRC.rul".
Verification program terminated.
安装ncsu以后我按教程进行ADE仿真,没有问题,进行DRC以后就出现这个,哪个高手知道是哪出问题了?是不是安装有问题?我基本是一步步按论坛里的教程安装的。

系统:CENTOS
软件:IC617,virtuoso

网友(2019-03-15):
遇到了同样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我找到了一个方法,把.cdsinit copy 到启动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