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S管上下极板的电压为什么等于VDD-Vin-VTH?

楼主(2017-09-11):
MOS管上下极板的电压为什么等于VDD-Vin-VTH?

网友:
C2通过NMOS充电后,C2顶板电压为Vin。 C2顶板连接到NMOS的源极,因此NMOS沟道处于Vgs + Vin(Vgs + C2顶板电压)。
NMOS栅极连接到Vdd。
NMOS栅极在Vdd和沟道电压之间充电。 因此,NMOS栅极和沟道之间的平板电容电压为(Vdd-Vgs-Vin)。

网友:
弱弱问一个,如何设置悬赏啊?谢谢了

网友:
参考拉扎维第二章 公式 2.4 关于沟道电荷计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