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编译错误Error-URMI

楼主(2017-09-11):
All,在用VCS编译时,库单元列表将所有的库单元都列上了,但在设计中并没有全部用上,编译完成,top level module设置过程中,报如下错误:
Error-[URMI] Uresolved modules
...
...
Module definition of above instance is not found in the design

VCS不应该这么弱智,应该是有什么办法可以不修改文件列表,而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哪位大侠给解解惑。

网友:
这种外库应该用 +libext+.v这种方式吧
例:
+libext+.v
-y  /xilinx/verilog/unisims       //目标库路径及文件夹

网友:
在评价VCS是否弱智前,先学会怎么样把提供完整错误信息和相关代码、脚本吧

网友(2019-11-22):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2-06-08):
按照经验,这是你gatesim.f列这个库的.v文件的时候,误操作写错名称了。请check一下名称正确以后是否还有相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