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速PWM设计

楼主(2017-09-11):
请教一个设计问题,如果系统中最高的时钟频率是100MHz左右,而要设计支持100ps精度的PWM,有哪些实现方法,感谢!

网友:
100 MHz的时钟周期为10 ns,如果要做到100 ps的精度,建议使用移位锁相环,通过时钟输出相位偏移来实现,这需要锁相环有足够高的精度。
如果能准确地测量出布线延时或BUF的传递延时,也可以尝试使用布线延时或BUF的延时来实现100ps的精度。
无论使用哪种方法都需要做大量的实验来验证,确保设计满足要求。

网友:
有锁相环的话,那可以使用锁相环先倍频100MHz的时钟,然后再使用高频的时钟去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