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igma-delta ADC中的DNL和INL有没有必要去关注和评估?

楼主(2017-09-12):
坛里的各位大神,小弟在此向您们请教一个问题:请问在Sigma-delta ADC(过采样ADC)中,静态参数中的微分非线性(DNL)和积分非线性(INL)有必要去关注吗?在芯片测试中,这两个参数要进行评估吗?因为我记得之前看过某篇文献,但是记得不大清了,我只记得在这种ADC中,DNL和INL这两个参数是没有必要去关注的。      这个问题困惑我好久了,还请大神们指点迷津,提前在此说声谢谢啦!

楼主:
顶一下,求大神的见解!

楼主:
没人知道这个吗?还是我发错版块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是有点发错版块了,不管是sigma还是SAR,我都会关注一下INL,但很少关注DNL。

网友:
这么说吧,DNL/INL都不行,BW的SFDR肯定很弱。所以customized asic IP,一般大家都是直接看BW的linearity,这个meet specification的话,就够系统用了。

不过,如果你是搭系统,寻找合适的ADC做DC measurement,那看看adc 的DNL/INL/Gain Error/OFFSET,可以算算整体的error budget,找个价格最合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那请问,我应该发在那个版块呢?还有,你在Sigma-delta ADC中关注INL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ADC的构架已经定了,需要用Sigma-delta这种架构。然后您“DNL/INL都不行,BW的SFDR肯定很弱。所以customized asic IP,一般大家都是直接看BW的linearity,这个meet specification的话,就够系统用了”这句话中的“BW的SFDR”和“BW的Linearity”意思应该指的是带内的无杂散动态范围和带内的线性度吧?如果直接看线性度,又是怎么看的呢?

网友(2023-08-15):
看信号带宽内的THD啊。

网友(2023-12-10):
好几年了,大神搞明白了吗?现在有相同的疑问

网友(2024-06-07):
我想的是如果SD ADC处理的信号接近直流,INL和DNL来表征ADC线性度是合理的,因为FFT中直流信号是无失真的,THD反映不了线性度